asus eee pc 1000hC 机器加电无显

楼主(2010-07-15):
接收客户机器时现象为不加电。机器有摔过痕迹,屏已碎。
维修过程:接收后,拆机壳发现开机按键已损坏,底壳都没拆直接更换了一个。插电,加电,电池跳了两下,感觉没开机,想着是屏碎的机子,是不是把桥给弄虚焊了?拆掉硬盘、内存、底壳,裸板加电0。45不动,初步判定00。
直接拔南桥(因为受力线在北桥下CPU和南桥各占50%),拔下后没有掉点的,找了一个已植好球的GBM加焊上,加电电流没变!冲动之下又去做了北桥,下面的点也没有掉点的。感觉自己运气很差了,直接又拔了CPU(N270),还是没有掉点!又拔CPU植了,回焊上去了。
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把南桥拆下,仔细量了一下,值没有明显的错误!植球回焊了上去,又拆掉了CPU,量了所有信号,也没有发现有异常的地方,又回焊回去,电流也没有变化!!
郁闷了。总结了一下,三个桥都做了,也没有问题,北桥和南桥已确定是OK了,CPU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吧?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立即去网上发贴搜索图纸,很遗憾这款机子的BIOS和图纸没有找到!!一气之下就放一边了,不搞了。隔了一天,想想不划算,已经做了这么多了,BIOS找不到先试试CPU吧,到网上买了一个N270,隔天,回来了,看了看锡球,是植球的,又TMD被芯片卖家给骗了,明明说好了是全新非植球,又上当了,用呗,有啥法啊,要回寄回去不退款咋办啊‘!!!直接做了上去,冷却加电,嗯,开电流上去了!感觉是开机了,到朋友处找了个10。1的屏,接上,开机了,那个爽啊~~~~~~

网友:
把cpu摔坏了?不过cpu坏的不多见,估计也就是集成的摔了坏。。。

网友:
楼主的修的板子是威盛的吧,CPU摔坏的少之又少,没啥道理。

网友(点评):
N270是威盛吗?百度找找哦。INTEL 凌动处理器。

网友:
嗯,把U摔坏的本本,还从来没碰到过,应该一般不会吧。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碰到

网友:
更换CPU就好了,这是事实。

网友:
CPU这种事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