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声音。。在线求救

楼主(2010-07-15):
昂达k8t800v后置没有声音。。。声卡跳线、重新装驱动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电脑没有声音

网友:
请问你是不是装了WIN7的系统?如果是的话,要去下载专门的驱动。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可以先用干扰法看看IC到接口之间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果到接口无问题,那查声卡供电,晶振波形,换功放,换IC

网友:
你看看调一下音效管理员 吧混音器关了试试

网友:
换接口试试
同意楼主:
5.0
qq1209941724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没有装对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拆个费板子上的同型号的声效芯片装上看看?

网友:
插个独立声卡试下,先排除软件问题,再集中解决硬件问题!
同意楼主:
5.0
xiaoma888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插了前置才导致后置没声音

网友(2012-05-05):
老子做个清洁过后,也是没有声音,我估计是哪具电容松了,算了直接用PCI的代换,又不贵,修什么呀,没有意思
同意楼主:
5.0
wzj2011
不错,修声卡太麻烦,不如直接加个PCI或USB的,至少省力了。。。。。。。。。。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中

网友:
换个驱动,不行就来个独立的。

网友:
你这板子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的,建议你换一块板子,如果是旧的,一种是驱动没装好,另外就可能是声卡芯片有问题啦。

网友:
看来你电路不会吧,一看一下声卡芯片有没有5V供电,输出电路正常不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那就换芯片还是换主板你自己决定。

网友:
先装个独立声卡,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软件问题,可以重装驱动.硬件问题,直接换独立声卡.

网友:
装个WIN98系统看看

网友:
先查查声卡外围的电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串线

网友:
加个声卡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到官网上去下载它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