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ms-7267-V4.2-945GZM5 V2 有复位无CPU供电

楼主(2010-07-15):
V星MS-ms-7267-V4.2-945GZM5 V2 故障是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重启,我想可能是供电有问题,有元器件老化,我就不管它让它一直重启,没多长时间,死机了不重启了。开机上电,无复位,测无CPU供电,CPU用的RT8802a芯片,测一脚开启脚有电压1.34,2脚PG无电压,现在把PG修出了,也有复位了,但是CPU还是没有电压,CPU没电压为什么会有复位呢。。。
测RT8802a芯片VID有电压1.3V PWM有电压。。。。

网友:
PG应该是主供电正常后,电源IC发出的啊

LZ如何把它修出的?

网友:
供电没修出来,直接修出复位来了?供电都没有,哪来的PG,重新理下思路。供电,时钟,复位,按顺序来。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不过8802这种电源IC比较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