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600GT 128mb 64bit bios

楼主(2010-07-15):
本人有一块影驰gf8600gt 256mb128bit ddr3  的显卡  故障是 报错C面显存 换过显存 加焊过主芯片  故障还是一样   所以想刷BIOS屏蔽C面    那位兄弟有这个BIOS麻烦传一个

网友:
先不要刷BIOS,先把你的测试结果发上来,你都动了哪里?实在修不出来,再改BIOS也不迟吧

网友:
我把C面显存都换啦    还有就是加焊了芯片

网友: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739210      1740588            0
FBC[63:32]      552755      177751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291965
Write   Error Count: 3519951
Unknown Error Coun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