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精英945的主板775接口的,插上假负载有电压,上CPU就没有供电

楼主(2010-07-15):
接修同行一张精英945的主板:故障是上775的假负载有供电,而上真U的时候,就没有供电。由于手里没有电源IC.所以没法换了电源IC试一下。本来想把CPU座和北桥加焊一下,但一直没有做。毕竟土炮,做起来风险还是蛮大的,特别是775的CPU座。所以还是先请教一下大家,象这种,上假负载有供电,上真U没供电,还有哪些方面会引起,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CPU座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找找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测量下VID,再按压北桥看看。

网友:
还要考虑下U有无问题或兼容不兼容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查下电源IC附近的小三极管可有问题!!!

网友:
重点量一下VID信号,还有VID select信号

网友:
有些主板要上双核的U才有电压的,你可以先试着换个双核的U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945有几个版本的板 座子空焊  北桥空焊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下管有问题

网友:
飞翔老师去年公开课上就讲过:假U的PCB要比真CPU厚一些,在775触针式座上,有时假U可以触发,而真U因接触不好可能触发不了。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