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没有VCORE

楼主(2010-07-15):
现在 就是没有VCORE,测了那个VTT 1.2没有电压查到和他连的电阻也没有,想问下这个怎么查,谁有图最好

网友:
现在是跑到北桥旁边的MOS管就是连着VTT那边的没供电,G极电压是0.2V,G极连着三极管不自动是不是三极管啦低的

网友:
查一下G极是跑到哪里的啊,然后把那个IC换掉!!!!

网友:
北桥只有1.8和 1.2的电压一个连着472的不知道连哪去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芯片是什么的,按照那个管脚定义去查

网友:
先把VTT电压修出来再看有没有CPU供电了。你说VTT场管G极只有0.2V的电压,肯定是不正常了,查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现在就是找不到连到哪去了,谁有图不拿来用下啊,技术小组有没有弄过给思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1.2V先修出来 1.2供电管控制极电压不正常  跑线  控制极一般与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324  358等之类的芯片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