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不用那个NEC大电容直接加四个330的电容可行不

楼主(2010-07-15):
东芝M200不用那个NEC大电容直接加四个330的电容可行不,不知道那位有没试个呀.如果不行那怎么加呢?

网友: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我说的不是加在那个NEC大电容位置,是指CPU正面跟背面的各两个电容位置.

网友:
我 加了4个220E45的,拿走一星期了,还没 返修。。。

网友:
方法跟我想的一样吗??

网友:
直接加电容,其它没动,连电容都没换。。。

网友:
不用取下原来的那几个NEC电容吗?我修这个机子一般都是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
如果不取下来 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的

网友:
最好还是把大电容取下来,万一电容有个什么漏电什么的,大电容下面有4个大的焊盘,两个正两个地,在上边并联4个或6个电容能解决问题的,我看我老师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
各位大虾我只是想知道不上那个NEC大电容,直接加四个330的电容.

网友:
直接在NEC旁边的空焊盘上焊接俩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修过2个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为什么我试了不行呢,难道不是这个大电容问题

网友:
当然要取下来了.这种我修过10多台了..最好是并六个..

网友:
这样没问题的,试过

网友:
我也曾经 就在空的地方 加了 两个  330的电容  到现在 还没 返修过

网友:
看来还是取下原来的好

网友:
我也试过焊俩个330 的电容就可以,原NEC的电容总坏是东芝的通病了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那个大电容不上不行,非得要换掉NEC大电容才行,加两个330电容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摘下来了  然后换了六个330 的  但是一开机就掉  没换之前 还能用一会儿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修过的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
东芝的机子就是麻烦,我第一次改的时候也是出现过这种故障。可能是搞到别的地方了,。换个南桥晶振。。如果有晶振振荡器最好换个试试。。在看看电容并的是不是有一边脚有问题了。。

网友:
并六个是最合理的,我们先不管他以前是2200UF。并6个220或是330都可以,。我有一次也是四个进系统一会就断,后来加了两个就OK了。还是要加在CPU底座你拆下来的那里比较好。两边对着焊。中间用条线焊一起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好了  换了原厂适配器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用可调电源不行...

网友:
直接在CPU旁边的空位上补两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要取,昨天看了一下,不取的时候电流到2A,CPU电感超烫,花屏,死机,取了,换了,电流才1。5,说明NEC 128大电容严重漏电!

网友:
难道那个大的电容不去掉会出很多问题吗   我有个加了4个330的电容但是现在开机有时还是会掉电还有就是键盘和触摸板不好用,但是在进系统之前是可以用的  》望高人指点

网友:
取下来 并8个 330UF 的   稳定!!!

网友:
直接在CPU旁边的空位上补两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建議要取下大電容 ,  我是並 6顆 330 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