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65,不触发,触发针有5V。

楼主(2010-07-15):
晶振,0.1的0.3,短接绿线后,可以进系统。不知道查那儿了
好像是触针,5V拉不下来

网友:
跑开机电路,开关针到IO线路上是否有坏件,IO到绿线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天气潮湿 看看晶振两端的谐振电容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绿线的问题,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是IO参与的吗

网友:
重点查一下开机针到IO,IO到绿线的线路,应该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测32.768 开关键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啊 5VSB——开机排针——IO芯片——南桥——IO芯片—PSON。
1、检查开机排针手否有3V以上电压
2、检查开机排针到IO的线路
3、检查IO到南桥的线路
4、检查南桥返回IO的线路
5、检查IO到PSON 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晶振换提试试  不行的话查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返回IO  IO再到绿线

网友:
PS-ON开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