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0-07-15):
单用适配器不到十分钟就断电了,和电池一起用,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也没有充电现象。
笔记本

网友:
那还不换适配器

网友:
你的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吗,可能是功率不够,带不起你的笔记本,建议换个原装的电源或者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可能係假桿原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