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有待机电流,无3M 5M!!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10-07-15):
收到一台T40,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机看到有两个地方,电容烧了,整理一下板,测板的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接可调电源,电流0.03,量一下3M 5M都没有电压,MAX1631我测了一下,16 27 没有电压,19 24有3.7V电压,换了一个1631电压还是没有变化,请问高手我还需要测试那些地方

网友:
没有3v5v不测21 22  23  7   8怎么测16 27  19  24  没看懂

网友:
其它脚的电压都正常啊22脚16V 23脚3.3v 21脚5V 18脚5v 25脚5V 9脚3.4V 7脚3.3V 28脚3.3V

网友:
3vccsw出来没有

网友:
9脚的基准电压高啊!把这个脚上的电容换了吧!

网友:
9脚电容被我拆掉了,现在重料板找一个装上去,9脚电压就没了

网友:
你看看3M5M的电容有没问题啊

网友:
晕死,现在M5对地短路了

网友:
9脚本是2.5V的基准电压,你那个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7脚还有28脚的3M ,5M ON信号都是同样的3.3V吗,以前我一直以为5M的ON信号是5V呢呵呵。。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有测过这个电压的朋友吗,说明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PWON信号3。3V没问题的,主板上好多电压 的ON信号共用都可以的

网友:
现在5M对地短路,这个都到什么地方呢??

网友:
VCC3W  是3 5 ON开启信号源,

先查查这个电压,,TB产生的 产生条件过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6475-1-1.html

你那个所谓的待机电流,可能哪里有点微短

网友:
低电流烧一下看哪个烫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板子有微短啊  楼主先看SW电压有没有  再差待机时候的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可能是 主供电的 负载有短把

网友:
拿个上电时序就好搞了,MAX1631要工作还要有其他的芯片给他型号

网友:
可能是TR62501烧了还有把3V和5Vr的二个大虑波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