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S2110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7-15):
一个东芝的小本本  前几天刚清完风扇  过几天就不开机啦  请教一下高手   电流表跑到0.39就不动啦  北桥是855的  英特尔芯片组  板载 CPU 集显   把三个桥都做过啦还不行  就一个开机芯片没做

网友:
0.39电流很底哦``连CPU都没过``

网友:
都说了是集显 你怎么把三个桥做的??  先换个CUP试试!不行再跑个线看看!  或 放个电试下!    在这里我想问下各位兄弟没!为什么有的机子放电就回好呢??虽然我知道有些机子需要放电,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解答下   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开机芯片给桥长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新手有点疑惑   这个时钟和复位到底怎么才算出来啦  我测时钟旁边的小电阻有电压 那算出来啦吗?
    本子上有一个开机芯片给桥一样 我也做过现在还是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