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72原理图解 求助...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5):
接手一台 gateway    MA2A笔记本充电指示灯是亮的。就是没有充电电流。不接适配器是电池有10.94v输出,接上适配器电池两级电压为0.34v不知道原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是下管短了吧

网友:
下管短了 。但是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的就不充电

网友:
图纸我也有 。就是不知道要充电,芯片的那几个脚要有信号 都是什么电压之类的??

网友:
可能还是充电电路那里哪有问题,我对充电部分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有高手指点下,借此机会学习下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查一下放电电路的MOS管周围是不是有的零件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