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OST 电容爆浆王,1800uf 6.3V 昨天修的shuttle全板爆

楼主(2010-07-15):
真恶心, 全板就这个OST 1800uf 6.3V  电容全爆

网友:
以前用的主板就是OST电容,但没有这样过

网友:
估计电源有问题

网友:
要不换电源和电容嘛,不过你看看板子上面有没有IC有问题或者发热====

网友:
不是915的板子?哈哈

网友:
顾客不坏电容,我们搞维修的吃什么

不要抱怨电容质量不好。是上帝可怜我们,给我们维修的饭吃

网友:
他不坏我们修什么吃什么啊,还有现在好多主板和显示器都三年保,惨啊

网友:
你应该祈祷坏的在多些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电容的质量也比较差。

网友:
祈祷电容放鞭炮

网友:
呵呵,以后给客户都换这种电容

网友:
OST的6.3V1000UF的也使经常暴呀。
一个板子上6-7个,全爆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爆一般是温度太高或灰尘太多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
太好了  下次我多去买些这电容   全给顾客换上   那样或许生意会更好些

网友:
这个只能算小爆,我还见过大爆的,水流得到处都是,把主板腐蚀了

网友:
厂家不放炮,维修都没饭吃了

网友:
全爆的少见啊。一般只有一部分。

网友:
这主板因该是ECS给ABIT代工的NF-M2N NF6100 405的板子

网友:
电容炸了,主要是电源整流管有虚焊,电源的滤波电容一定也炸了,先把电源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