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虾们,三星P30CPU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0-07-15):
三星P30 CPU供电有短路,电容击穿,电容拆了后短路排除,换了电容后,一插电就短,一量,电容又击穿了。再换了个电容后,把电感起开,插电待机正常了,电感焊上,一插电又烧电容,现在无从下手了,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请教下大师们,不胜感谢

网友:
拆了供电芯片,看看阻值多少,一定拆下后阻值增大,这个换了也要确定们不短路的情况 下上电,

网友:
你短路一下上管ds看看会短吗

网友:
上管肯定是击串了,,, 把前后级断开, 加电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