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无待机

楼主(2010-07-15):
昨天修一T40无待机  测MAX1631 21脚有主供电  23脚无主控信号  我首先想到的是TB62501换了还是一样
开始跑电路  TB芯片有一个主供电 16V    这个主供电给他以后 他自身会产生3.3V   5V电压   这篇班子的主供电 只有9V 沿着这个10欧姆、大电阻这节到电源口的一个复合2极管   问题找到  直接连根铜丝   OK

网友:
不明白楼主表达的中心思想

网友:
哇,好哦东西就是要顶

网友(2010-08-14):
换待机芯片

网友:
还是不明白LZ找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LZ修好了么

网友(2010-11-14):
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2011-01-09):
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该电平总开启信号

d.PMH4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25脚26脚)正常后,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