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L开机跑83

楼主(2010-07-15):
一块V星G31M3-L第一次开机跑9B掉电,(CPU用的E 430 内存是DDR2 800)又自动开机跑83不动了,不插内存跑E0有时候报警有时候不报警,插上内存跑到83不动了不报警
在淘宝买了个几十元的编程器,刷了BIOS就行了

网友:
换一个双核U 试试 在考虑座 还是北桥虚焊 跑码83应该内存是检过了 在检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是查独显 查显卡工作条件  如果是集显先刷BIOS  再压桥

网友:
先刷BIOS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