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开机电路跑线路的问题,求高人赐教。

楼主(2010-07-15):
    最近找了几块老主板练习跑开机电路线路,有两块主板遇到问题都是ATX电源第9脚输出的5VSB经1117稳压调整输出3.3VSB,开机电路原理图上讲3.3VSB都会经过两个电阻与开机排针相连,可是我在跑线路的时候,几乎找遍了整个主板也找不到连接3.3VSB与开机排针的电阻,但是开机排针的针脚上有3.3V的电压。
    一块是370接口的主板,使用VIA型号为VT82C686A的南桥芯片,有网络上查了有关使用VT82C686A开机电路图是这个样子的 开机电路中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VT82C686A的开机信号是高进低出,低进高出,所以不要这两个电阻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是这样的开机针脚上的3.3V电压由哪个来提供?这个3.3V可不可以直接由南桥来提供?
    另一块主板是478接口的富士康661FX的主板,使用SIS 964的南桥芯片,也是找不到连接3.3VSB与开机排针的电阻。。。。。
    跑线路的时候,跑到与南桥这些芯片相连元器件时,总是觉得跑不通,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跑这些线路吗?
    哪位高人帮帮我。。。。。。

网友:
不同的主板厂家设计都是不同的, 一般VIS和SIS的芯片都是南桥直接触发的,

网友:
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网友:
鄙人现在的境况和楼主一样,但我没有先实践,现在是恶补理论,已经补了2个半月了,读了不下15本书,每本书至少读3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读那些书,我也在看几本主板维修书《电脑主板维修范例大全》《芯片级主板维修标准教程》《主板維修由入門到精通(芯片级)》,这些书感觉都大同小异,没什么实际提升。麻烦你再给我推荐几本理论的书,也让我补补理论知识,先谢谢了!!!加我QQ5443649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读的书传上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如果我说为了学主板维修,我在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

网友:
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和学主板维修能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