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开机跑码正常无显示

楼主(2010-07-15):
dv9000开机跑码正常。液晶屏没有任何显示 拆机检查显卡芯片被人动过 是不是显卡芯片坏

网友:

芯片型号是:GF-GO7800-N-A2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是再换一个显卡芯片, 二修, 很难说, 还有这机北桥也容易空焊

网友:
做显卡不好就做北桥,如果想简单就得看准当哪里!

网友:
外接呢,要不显示的话还是先干显卡吧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你重植下 或换个显卡就OK

网友:
“dv9000开机跑码正常。液晶屏没有任何显示”
跑码正常,问题应该不在主板上吧;要是显卡的话,码应该跑不全的

网友:
显卡都被人动过,这次又是无显,可以重点看下显卡,打打阻抗,查查有无短路。。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很少

网友:
请问楼主外接是什么情况啊,双核机测测卡测的准不啊,没用过那个。
可以用风枪烤下显卡在试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北桥问题的话会掉电的
你把显卡值哈。不行就换个吧
不过这个显卡不容易坏、、容易虚汗

网友:
DV9000摘掉显卡。也能跑完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DV9000有这种显卡吗?还没有见过哦!、
你板子是AMD还是Intel的啊!!
一般这种情况,北桥到显卡的信号线都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做显卡,现在的机修没意思了,大多是桥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杨业辉:你说的不错就和装机的一样,让现在的人去装个386和486光跳线他们就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