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块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5):
进系统后两分钟左右蓝屏,低格,分区后系统一样有,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硬盘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什么牌子的硬盘 个人认为用MHDD检查一下是否有坏道 另外就是磁头问题 写磁头坏

网友:
是一块三星40G的老硬盘,用MHDD检测正常,没有坏道!!

网友:
会有这样的事,不敢相信,用Ghost试试

网友:
低格都不行哎, Ghost更不行 呵呵、、

网友:
换另台机器测试下,可能带有硬盘保护

网友:
如果有硬盘保护,怎么解除保护??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看看显卡吧

网友:
基本是写磁头损坏!我手上三星好几块都这样!

网友:
三星的烂盘就这鸟样 可以扔了 或者当砖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