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15):
v3000  客户刚送来时是多画面,显卡做过后好了,但是近系统蓝屏,系统重装了,内存也换了,系统装不完就蓝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呀!请高手帮忙。蓝屏代码是A5.

网友:
硬盘接口在BIOS里有个设置你改过来了吗?

网友:
哪一项,SATA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一项,SATA是不是。

网友:
对啊,你看看是不是还原以前的设置了。

网友:
你也可以安装安装板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哪个选项  就只有刷BIOS  我刷了就好了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应该就行

网友:
改那个看走到哪了,进系统时滚动条走第一下就蓝了。
那就是SATA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装版的也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BIOS啊。我那BIOS可不好刷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时候可以进系统的 但就是很罕见  进去过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sata改IDE就行或者是顯卡空焊和顯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