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CPU风扇转2秒左右就断电

楼主(2010-07-15):
网上买了块技嘉的880G-UD3H的主板,皓龙 1389的CPU,在家里测试时,用最小系统,只插上内存,CPU,接上显示器,报警器,刚开始,报警器不断长鸣,在插拔数次内存后,出现新的问题,CPU风扇,就开机的时候转了2秒左右就停止转动,电源风扇也是。。然后无法再开机,只有拔掉电源,隔上一会才能启动,电源接到另一台主机上,能正常使用。配置:赛扬D 2.66 超3.2G,1GDDR400,6600 256M的显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插CPU供电,是否可以加电,这种问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你可先换掉你的电源来确定一下。网上买的如果有保,就保修了吧。

网友:
哦。。
那晚上回家试试。。
如果不插CPU,可以加电,那是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插CPU,是不插CPU供电的那小四口线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在插上诊断卡看跑什么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主板或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呗!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送保吧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IC或者是MOS管有问题。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昨天搬到电脑店试了一下,换了根内存,在试了几十次后,点亮过一两次,CPU不插,主板通电,4PIN也插上,不会自动断电,但一插上CPU,就会开机几秒就断掉,不插内存,会在报警器响一声后就断电,插上内存,无报警,也是几秒后自动断电。。。
这是不是CPU和主板不兼容?
CPU和内存插在他的一块双敏主板上能点亮。

网友:
赛扬D 2.66 超3.2G,是不是CPU供电不足,或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额,我那个2.66超3.2用,是老机,现在出问题的是新机。。。只是电源没换。。

网友:
绝不是不兼容,兼容性问题不会这么严重,也不会是供电不足的问题,毕竟机器启动的时候耗电不是很大,但不能排除是电源有问题,肯定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了,就像假负载没事,真U一上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只要CPU的接口和主板的接口一致,只要不存在硬件问题的话,是不是就应该不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我硬件还是个菜,但软件与组装方面我可以说绝对大虾级别的,我亲手攒出的机器不下2000台,觉不忽悠!
现在的新机兼容性问题已近快灭绝了,即使有,也是内存与主板的,出现兼容性问题顶多也就是显示器无反应,不会出现掉电问题

网友:
内存坏啦·~~·
修过好多·~·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