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83627ehg能用83627hf-aw代换吗?

楼主(2010-07-15):
83627ehg能用83627hf-aw代换吗?

网友:
我记得是不能替换,是否能替换的,下载相应的PDF看看针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不能代换,针脚定义不同 好像还没有找到代换的。。。。

网友:
绝对不能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代换  83627EHG可以用83627EHF代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没有。所以从网上定了。此机为雷击板,网卡坏,网卡下PCB板上的线是IO到键盘那的,有一条线断,键盘也坏了,   开机针到IO68脚的电压被接低,只有0.68V,IO待机有关5VSB,确定IO坏,南桥的待机117测输出脚的对地阻直只有0.58但是测南桥的USB对地,没什么问题,117去了也是这样。是不是南桥也挂了?

网友: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