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维修《个人说法》‖如有不对请指教‖

楼主(2010-07-15):
屏暗首先要检查是否是灯管的问题;‖方法:可以拿一快好的屏换上看看,如果能点亮,就是灯管坏了,更换一根,如果还是不行可以看看是不是屏线坏了!坏了,就换上一条好的屏线!『屏线一般可以忽略,坏的几率太小了』如果还是不行就要看高压板了,更换一块好的高压板测出它的主电压与3。3V。一般3。3V就在主电压旁,再在主板上找个主电压与高压板相接,3。3V与屏上的保险相接,然后别忘了接个地。就OK了!

         如有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哦!忘了说我修的是笔记本!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接口呢! 我说了排除屏线了!  晕  今天有热问我有没有小点的硬盘卖!我问他想要多少的!他一句话直接把我雷倒了!他说:老板,给我来个7-800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