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金手指掉了

楼主(2010-07-15):
内存的金手指掉了,插拔不当,铜皮翘起断裂,大家遇到过吗?怎么修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09924
看看吧,补之前先清理好

网友:
在其他坏内存上取个脚接上电路,然后用502胶水粘紧就行

网友:
如果是明线,还好补好,补好用胶粘回原位。。。。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大家,有了方向就敢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