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与RT9173C

楼主(2010-07-15):
请问各位 RT9173C的底面有贴片而RT9173没有,它们两有啥不同........

网友:
c的意思是CMOS的意思,只是制作工艺的区别,别的没啥

网友:
用法没有太大不同吧,下载个PDF看看,RT9173/A/B/C

网友:
9173B SOP-8封装
9173A是 TO-263-5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不同 只是一个耐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