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IBM T41笔记本显卡驱动?

楼主(2010-07-15):
有一台IBM TYPE2373笔记本 显卡驱动安装不上去,装完重新启动就蓝屏.驱动精灵检测显卡是 ATI MOBILITY RADEON 7500 [IBM]
有知道怎么装驱动的吗

网友:
ATi Mobility Radeon 7500/9000/9600系列显卡 驱动7.91-6.14.10.6371版For Win2000/XP  http://driver.zol.com.cn/link/4/36110.shtml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不对。
这种问题最好能多试几个版本的驱动

网友:
联想网站去找呀

网友:
装上驱动蓝屏!显卡可能有问题吖!!或者硬装进去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确定没问题你可以下一个“驱动人生”装好,他会自动打上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