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话怎么能测出内个缓存有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修显卡的话只要电压正常的话直接就焊主芯片基本能好很多。但是有一些事花屏的,主芯片焊完还是一样,基本就是缓存的问题,但是我不会测试那个缓存有问题,一项就是缓存挨个全焊一遍,但是如果有缓存芯片有问题的话就怎么焊也没办法了,请教各位用什么能判断出是那个颗粒有问题啊,软件还是硬件啊,看内个PCI-E显卡维修工具似乎只能看主芯片是否虚焊呢

网友:
直接加焊只是盲目的维修,软件只是个辅助工具,如果判断准确还得打值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打值啊,真的很想修好,也不想盲目的修
可是没办法啊
不会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