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0-07-15):
笔记本过热电路分析

摘要: 一般笔记本的过热保护电路分成两部分(CPU温度侦测部分和风扇运转控制部分),温度侦测部分用来交换信息。 CPU对过热保护有两组信号。一组是由一根CLOCK一根DATA构成,它们不断的和EC进行串行通信,EC根据CPU发来的信 ...
过热保护电路分析
一般笔记本的过热保护电路分成两部分(CPU温度侦测部分和风扇运转控制部分),温度侦测部分用来交换信息。 CPU对过热保护有两组信号。一组是由一根CLOCK一根DATA构成,它们不断的和EC进行串行通信,EC根据CPU发来的信号得到CPU当前的温度,并调节风扇的速度来控制温度。当CPU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CPU自动降低自身频率以控制热量。而当风扇在CPU降低频率的情况下仍不能控制住温度的时候,EC会发出指令,主机重新启动。
而另一组名为ThermalTRIP(图上标为RESET),这个信号一旦发出,马上RESET主机,这个信号是由CPU直接发送到ECRESET端,其功能是在CPU温度迅速升高,而风扇来不及发挥作用的时候,切断电源以保护CPU风扇控制部分用来优化用电量。下面为这两部分的具体电路介绍

1、上图中U25是温度侦测芯片与它的外围电路,它的第1pin是电压供给脚,即主板通过1pin给此芯片提供一个3V的工作电压。
2、它的2pin和3pn连接到CPU的感温控制部分(如下图),用来侦测CPU工作时的温度。第4pin在此板上为空pin,即没有使用它的功能。

当U25侦测到CPU温度超出所设定的限值时,就启动风扇工作,以散热。同时还通过SMBUS来调节风扇转
速,以合理的散热,尽量节能,延长电此使用时间。同时,当侦测到CPU温度实在太高,通过风扇运转
也达不到散热效果时,KBC就直接送出一个复位信号到南桥以关机,保护CPU不因过热而烧毁。前段时间
的自动关机过程和这个一样。

上图中U6为风扇供电芯片,它的第2pin为此芯片的供电脚,即主板通过2pin给此芯片提供一个5V的工作电压,第1pin是
一个电压使能脚,即使之输出打开。第3pin为电压输出端,即把第1PIN的5V转换为输出电压,此电压送到风扇接口的
第1pin,以给风扇供电,。第4PIN为输出控制端,连接到KBC的32pin,用以控制风扇的运转(如下图),当第4pin为高
电位时,此芯片处于开启状态,3pin输出电压给风扇供电,即风扇运转;当4pin为低电位时,此芯片处于关闭状态,
3pin停止输出电压,风扇停止运转。

7.U65.6.7.8pin都是接地脚。
8.风扇接口的第3pin是一个风扇信号脚,连接到KBC170pin的,是KBC侦测风扇转速和直接控制风扇转速用的。如下图

以上是昭阳E280的风扇控制电路的分析(上次有个风扇一直转问题,就是因为KBC关不掉风扇工作电压造成。即U6处第4pin的电压开启信号失效)其他机型的过热保护电路和此过程大致一样,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温度侦测芯片来侦测CPU温度后,再通过一组SMBUSKBC交换信息。然后再由KBC开启和关闭风扇工作电压以控制风扇运转,调节风扇转速。或者直接关机以保护CPU不因过热而烧毁。在此保护电路过程中,当造成CPU散热不足时主机便会自动关机,比如:散热片不良,散热片没装配到位,CPU没完全插好,温度侦测芯片上的感温管不良,KBC不良,风扇供电芯片不良,风扇不良等等。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网友:
CPU电路主要有PWM芯片,MOSEFT管,电感、电容四种元件。其中的MOSEFT管就是一个电子开关(如上图中的K1、K2),只不过开关的频率很高,每秒开关1万到1.5万次。电感和电容在这里起2个作用,储存电能和滤波。

左图是K1闭合,K2断开。12V直流电流经过电感给电容充电同时给CPU供电。电流经过电感的时候,由于电感的阻抗,从电感出来的电压不是12V,是从0V慢慢上升的。供给CPU的电压不会是12V。电流经过电感是有部分电能转换成磁能存储在电感中。电容充电也存储电能。右图是K1断开,K2闭合。12V供电电源断开。电感的原正极(+)端经K2与负极接通。电感把储存的磁能转换成电流释放出来,给电容充电和给CPU供电。此刻电感成为供电电源。电感提供的电压是很低的。前面说到,K1闭合时,12V直流经过电感时,电压是从0V慢慢上升的。所以K1闭合的时间越长,供给CPU的电压越高。控制K1和K2的开关时间就可以把12V电压降到适合CPU的电压。专业术语叫“占空比”。 K1、K2开关时间是由PWM芯片控制的,PWM的意思就是脉(冲)宽(度)调制。因为控制K1、K2(MOSEFT开关管)的信号是高电平是闭合(导通),低电平是关开(关断),这种高低电平信号由于时间很短,就像一个个脉冲。脉冲的宽度就是时间。所以叫做脉宽调制。脉宽调制是现在最常用的电压变换技术。PC的电源供应器就是利用脉宽调制把220V的交流电转换成PC用的各种直流低电压。 K1、K2是否还有同时“闭合”或同时“断开”的情况?同时“断开”是可以的,同时“闭合”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同时“闭合”,12V的正极和负极就连接到一起,那就是“短路”了,供电电路要烧毁,CPU也会烧毁。为了防止出现K1、K2同时“闭合”导通情况出现,K1、K2轮流开关一次,就要同时都“断开”一次。同时“断开”的时间叫做“死区时间”,因为这段时间K1和K2都不工作,白白消耗电能,所以CPU供电电路的“死区时间”越短,效率就越高,也就越节能。从上面的原理介绍,我们明确以下3点: ●K1(上MOSEFT管,也叫“进”)和K2(下MOSEFT管,也叫“出”)是轮流开关的。 ●K1的负担较轻(导通的时间短,关断的时间长,为了降压),K2的负担最重(导通的时间长,关断的时间短,为了降压),所以K!一般会用1个,K2会用2个,一般习惯称之为“一进二出”。 ●MOSEFT管的开关频率越高,输出的电流越大,功率也就越高。供电电路的供电能力首先与每相的供电功率(电流)密切相关,相数的多少取决于单相的供电能力,还要看CPU需要的最大电流。比如现在的Intel功耗最大的CPU需要125安培电流。如果每一相可提供40安培,那么4相就足够了。如果每相能提供20安培,可能需要8相。这里请注意,“4相就足够了”,并不是指4相供电的总电流就是把每一相的供电电流加在一起。
                抱歉图纸没有了    这也是我一前在人家那边复制来的

网友:
维修主要靠的是思路!有些不用图纸也一样看的明白

网友(2015-09-13):
我去,10年的贴子到现在还可以回复?不是不超过36小时吗?论坛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