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54PE 内存主供电(184脚)为3。3V电压偏高

楼主(2010-07-15):
V星854PE 内存主供电(184脚)为3。3V电压偏高!正常应该是2。5V左右的吧!怎么查。。这个供电没有MOS管的。跑线发现供电点连接到(MS-7)V星专用芯片40脚再跑和一个8脚稳压IC(3100S)的1脚相连  拆掉这个IC内存供电还是3。3V 更换了还是不行!MS-7芯片也更换了!还是不行!这片主板内存供电没有MOS管和别的控制IC了!!但发现这主板能正常跑马点亮。。没敢装系统试。怕烧了内存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说。我明白了。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DDR 184#是VCCSPD,3.3V就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是我没注意还是怎么的!记得好多板子都是2。5V的呀??3。3V好像第一次见呀!属正常吗? 主板现在是常常不过内存!

网友:
可以先试着刷一个BIOS

网友:
SPD脚 3.3V或2..5V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
184pin是DDR1内存SPD供电可以是2.5或3.3V。 个别主板DDR2内存供电为2.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正常的,有时候把内存拆上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
有少数是3。3的,那个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  SPD电压有两种 一种用内存供电上拉为2.5V    一种直接用3.3V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