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一块 双敏 7300GT,VGA接显示器可以亮绿灯,但无显示。接DVI口能显示,求思路。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修不好,很可能是GPU控制VGA那一块坏啦,你直接买个DVI转VGA的接头凑合着用吧。

网友:
我碰到都是用DVI转VGA的接头加上去凑合着用,以前还以为GPU空焊了呢,从来不敢烤。

网友:
我是直接从DVI那个口飞线RGB 行场信号到AGP口 就跟客户说修好了

网友:
晕说错了是VGA口 同事还要把VGA口的电感全部拆掉

网友:
这种显卡还是先加焊GPU。

网友:
三石科技
的帖子
你这DVI 还能显示呢 我的DVI 不显示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 看看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08门IC换过了吗?请查相连的电路,不要没显示就是GPU问题,那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和门没关,GPU内部不良

网友:
可以加个转接头看看,很多VGA不显示或显示不正常的DVI可以正常用!我有过几张都是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