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7-15):
今天 接到1联想品牌机主板 技嘉代工的L-VK8M890G 插上诊断卡,加电后复位灯常亮。
开机电压5V 复位电压3.3V!请问 各位大侠!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量一下北桥旁边那个1.5V管子是否正常,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量了 是正常的哦

网友:
量一下各供电部分的电压,不要只看开机电压跟复位电压,任何一组电压不正常都会没有复位的

网友:
这个板子常坏的就是北桥供电,如果不是它坏了,那就只能按无复位来修了,查各供电,时钟,再复位。

网友:
解决了 是 南桥旁边的 那个管子 坏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
此现象说明SB没有发出复位,只有当所有供电,时钟,都正常后,SB收到PG信号后,才能发出复位信号,所有所有条件都查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那么几个东西坏呀。。。在就是自己仔细点基本上小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呀、、、、

网友:
在这个扮北桥右边的几个MOS管很容易坏的。。那个位置的都发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开机了 就不用管开机电压了  复位灯常了  查所有供电    时钟  再就是ATXPG与VRMPG  如果都正常没复位 那么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 主板 已经 修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再遇到 问题还要请教大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供电,时钟,PG是否正常!

网友:
这块板子复位灯常亮,是因为北桥旁边那个1.5V管子容易坏,我今天修了一块他的输出电压才0.6V,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