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0-07-15):
故障:插上诊断卡,待机电压没有产生(卡上的3.3V灯没有亮),摸SB剧烫.
维修:更换了个好的SB,IO ,电源IC

拿到板.目测没有严重损伤,插上诊断卡.打值.发现测A14脚,对地值为000.(心中默哀~~~ SB别挂啊).测USB的数据线,发现数值不一样,有偏大的 偏小的.  确定SB坏了 ,换吧.       拿到380上拆下SB   .0.76的很简单  十分钟搞定.  装上SB  在上诊断卡.  灯亮了,待机电压出来了  (心想换好,心里乐了).

那知道此板自动上电了, 测开关针脚上的电压 .只有0.689V  低点平.杀IO  ~~~  拿下来后 再测了下开关针上.呵呵有高电平了 5V上来了  换了好的带GB的8712F-A  再次通电 不自动上电了  但是复位灯常亮 !!!!!

时序来吧 供电--时钟--复位  测DDR 供电为2.5V正常  VDDQ 1.5V 正常  测VCORE 没有电压
电压不正常 难怪没有复位了. 修VCORE吧 ....

观看供电方式.由一个PWM芯片控制两相 ,来输出VCORE .查PDF 测芯片的VCC 正常,VID 高低电平有 正常  EN 正常   换个吧  是QFN封装  注意不要动烙铁啊 不然不好弄 2分钟焊好

通电,复位灯闪下,灭了 哈哈 这下好了吧  . 测VCORE 有 1.486V  复位1.486V  有跳变

上U  跑码了  显示了  呵呵  ~~~~~

此板修复了

网友(点评):
我们上面的说明,有介绍,这种实例一定要上图的

网友:
管理员看到了 就帮忙转正下吧   这小伙子挺厉害的

网友:
是啊! 跑线我现在还不会呢!  悲哀啊。。。  希望以后可以多学习!大家多交流!谢谢!

网友:
照片没拍,下次会注意的。我也就一个刚入行的新手,以后有什么没注意的东西请指教。谢谢.......

网友:
能给个  元件的各个代码是什么吗!比如:南桥〈SB〉。。。。谢谢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根据规定不能转正,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