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7-15):
    日前接手一台X61本本,拿到手时,上可调电源测试,发现严重短路,就把主板拆开检测,发现CPU供电那一块烧了一大片,就把CPU供电的所有上管,下管,ADP3207,3419都更换了,再量,不短路了,就上电,按开关,发现电流上去了,可到了0.7A的时候就再也不往下跑了,一开始以为是内存没插好,就换了根内存进行测试,结果还是到了0.7A上不去了,接喇叭也不叫,到论坛下了个图纸点位图,经查CPURST,PWROK都有,CPU到北桥的地址线也测量过,北桥到南桥的连接线也测量正常,BIOS没有刷过,请问各位,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昨天刚刚把北桥换了,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看样子CPU还没有正常工作。重点查ADS信号CPU 发出了没有,没有ADS信号,换桥是没有用的。如没有继续查CPU的工作条件,先更换CPU 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CPU没有工作,CPU的CPURST,CPUPWRGD,CPUCLK都正常,我想问一下楼上的,ADS信号是什么?怎么判断是否出来了,我量到X61的这个ADS有1.05V的电压。

网友:
会不会CPU有问题了哦

网友:
把BIOS刷一下,我也修过一台T61进水的,情况差不多,后来不显,刷BIOS之后好胃了

网友:
X6 系列的CPU 容易空焊  加焊试试啊 !!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此板子没有继续修了,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x61的机器到没修到过 正同 7楼所说 如果是板载的  cpu虚的比较多  今天修了个万利达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BIOS刷下看!

我的机器和你差不多!刷了就好了!

网友:
此板不容易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