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求助,WD硬盘怪问题

楼主(2010-07-15):
两台电脑,一台是wd并口80G,一台是希捷串口250G

因为那台小硬盘的机器性能高,换下硬盘使用

因为两台电脑中的数据都有用,所以用了另一块希捷并口80G做缓冲,实现两个硬盘数据互换。(250G硬盘才使用了不到30G空间)

PS:原机器上WD80G并口 简称A
     希捷250G串口 简称B
    缓冲盘希捷80G串口 简称 C

先用C 备份了 B(所有都是用GHOST DISK TO DISK)
然后A 对考到了 B

装机后一切正常,交付客户

然后用备份盘 C 对考到 A ,(噩梦开始了) 装机,开机识别硬盘速度非常慢,能有1分左右。。。。

难道是映泰 P4M80-M4 主板对WD硬盘支持不好?不应该啊,刷新主板BIOS,无效,还是慢

用U盘启动,进PE,一切正常,磁盘使用速度也很好,怪了,再次用U盘启动,正好有事儿,没进入PE,竟然进磁盘系统了(也就是用U盘引导,等进度条过去,磁盘系统可正常使用)

拔掉U盘,直接使用硬盘启动,提示 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MD PRESS ENTER

换另一个备份硬盘C,装机一切也正常,难道是主板并口有问题?换另一块希捷并口硬盘,开机一切正常。。。。。

头大了,一点思路都没了

问题集中描述:
这块WD硬盘原来是好的,可正常使用
主板有问题?只要不是这块硬盘,随便一块希捷的,不管并口还是串口都正常,BIOS也刷成最新的了
排查来排查去,还是硬盘问题,用MHDD检查无坏道,修复MBR无效,整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非GHOST),无效
问题能出在哪儿呢?
数据线也肯定没问题,换线,换接口,都试过。。。哭死了

ps:不想给其换成我好的希捷串口80G,最奇怪的是,为什么用U盘或光盘引导,而不选择,让其进度条走完,自动硬盘启动,就可正常使用,直接硬盘引导就提示 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MD PRESS 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