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电源和电池在一起可以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源开机也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屏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原因引起的啊,望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LCD接口的给高压板供电的电压是从保护隔离后直接过来的,可能是使用电池时候保护隔离有些问题,以至于电压过来偏低,低于10v高压条就不工作了!

网友:
电池不行呗

网友:
屏暗?暗到什么程度呢?能正常看清楚字吗?单用电池的话本来就会有点暗的。

网友:
是不是该机器换过高压条,检查一下

网友:
用电池的话,一些机器回有省电设置的,屏幕比正常要暗一些,如果你用FN键能调上去是正常,当AC和电池共用时是使用AC的电的和电池无关

网友:
见过高压有问题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