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0-07-15):
单灯高压板     单灯        通用驱动板(12V-5V)

故障现象:灯亮一下灭  (接驱动板测的)

灯管是好的,高压板是好的

测得驱动板上BLON刚开机为高电平,然后灯管灭为低电平。

我学了都忘了。

我直接把12V飞到了BLON,故障依旧,还是亮一下就灭。这个时候我用表笔碰了一下BLON,又亮了(表笔为高电平)。而且不灭了,关了重开也不灭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开关漏电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觉得高压板要工作的只有三个条件,只有工作电压,接地线,还有一条开关信号,就可以了。不知楼主说的blon,是什么?是工作电压吗?

网友:
为何把12v飞到blon上去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在换一个好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