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15):
我曾经的一个触屏
手机
,用着用着突然之间,往外拨号时,自己乱点,害的我打电话也打不了,一着急就给拆了,小心翼翼的把屏线上焊的大约是触屏囤的几根排线给“喀嚓”剪断了,
嘿!没想到能用了,只是触屏不好用了而
已。至少能正常的接打电话了。
手机

网友:
方法是不错 ,可估计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吧!!

网友:
你的是触摸代按键不!
如果是啦,你把屏旁的四根触摸线剪了,你在出三快钱买个对应阻值的一焊就好啦!

网友(2010-08-17):
真是奇特,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是触摸屏坏了,换屏就好了,也不贵

网友:
换一个触么屏

网友:
czy3807
的帖子
看来你没有明白,我的理解是他的手机触屏坏了,就把触屏去除了,因为还有按键就只用按键了!

网友:
感觉好象是接触不良,不象是大毛病。

网友(2010-09-25):
这个情况一般是触摸屏被钥匙等东西压过 其实只要屏没裂 或者碎 重新贴个膜就基本没问题了 或者 用较平的东西在屏上抹抹 也基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