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B-EMH HDMI 关不了机

楼主(2010-07-15):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M3A7B-EMH HDMI,客户说可以开关正常进入系统,但关机了风扇还在转,上电试了一下,但跟客户说的不一样,可以上电但点不亮,按下开关键不松的时候风扇停了,松开开关又转了,I/O是IT8712F-S,找下料板只有IT8712F-A,换了上去,可以上电但也点不亮,长按开关几秒不能关机,但诊断卡复位灯亮了起来,大家来谈一下要怎么修。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吧。
问题可能出在开机电路上

网友:
测下开机针电压正不正常,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还是IO或者IO相关电路的故障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 。。个别是因为网卡损坏造成网络唤醒南桥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32K

网友:
测下各个主供电看那种不正常对应着修

网友:
IT8712F-S KXS只能用相同的代换,
今天用IT8712F-S IXS代换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