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g 怪故障

楼主(2010-07-15):
我修到一台AOC915SW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只要电脑重启后,就会让电脑显卡驱动丢失一样。有没有老师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传个图上来,你说的现象是不是像显卡工作在256色以下的感觉,,好像是像素缺位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是驱动BIOS有问题,写过BIOS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呀,就是这个现象。先开电脑,后插显示器就没有这个现象。只要重启电脑就会出现,好像是显示器影响了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程序找不到,有谁有的帮帮忙传个上来,谢谢了!

网友:
这个程序,基本上很难 要得到

网友:
这个程序难找搞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的接触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 回复下!!

网友:
应该是主机板抓不到显示器的位置,,一般尺玩见都安装在d-sub的附近。应该是负责储存ddc资料的serial  eeprom有异常,一般尺玩見都安裝在d-sub的附近。

网友:
哈哈,显示器弄好了。我把VGA接口改了一下,我只用了1脚(红),2脚(绿),3脚(蓝)6,7,8脚(地),13,14脚(行,场),其他的脚位都没用。

网友:
清空ddc 吸空vga

那个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