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C466A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15):
按了开机键后电流到了0.8A掉一次电,然后再开就不掉了但是不显示,看电流表摆动了一下,因为我的是指针的看不是很清楚,测的SC413这个芯片的PG信号偏低,是不是它坏掉了,看图纸正常的是1.8V和1V,现在1.8的变成0.6,1V的有0.9,请帮忙看下,因为没找到这个芯片的单独图纸 请你们下下来看看

网友:
需要好多的下载分啊

网友:
你得先确定是1.8V本身低了(有可能是PQ28 PQ29 SC413故障)还是1.8V后极把它给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输出都是正常的有1.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发贴时说的,1.8变成0.6了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PG信号电压,输出时正常

网友:
SC413是驱动产生1.8VP和1.05VCCPP的,你现在量到的这两个电压正常吗?如果电压不对,PG怎么可能对啊?  1.8VP和1.05VCCPP如果没有产生,或是低了,看看IC的工作条件,MOS管是否异常。后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
楼主说的是B电压输出正常的,是芯片本身发出的PG信号不正常。偏低看看PG信号上拉到5V的电阻,或者是后级拉低了。另外,感觉你是不是走弯路了。0.8a的电流应该都出来了。掉电是其它原因,不跑码也会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v和1V电压都有出来是正常,就只是PG电压底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PG电压信号脚挑起来了 电压还是一样的,以前我听师傅说信号不持续也会掉电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有2个PG电压,一个1.8V的PG信号,一个是1V的PG信号

网友:
你的维修方向都错了!

网友:
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 现在就是1.8V的PG信号感觉低了 才0.6V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现在应该往哪方便下手

网友:
他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  电流到了0.8A时往上摆动了一下,我摸到南桥有点烫就直接杀了南桥故障一样,这个机子是独立显卡,我也把显卡压了下 还是一样,北桥也压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 所以我才朝信号方面下手,因为没的图纸 只能一个一个量,小弟是新手,还请你们多指点下

网友:
C466A坏的比较多的是它的那8400独立显卡,现在流能跑到0.8A,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是显卡问题呢?现在SC413驱动的那两上电压正常,就先不要管它了,如果有其它故障点受它的PG信号影响,你再返回头来看,也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的图 看不出他的PG信号跑到那里去了,显卡我也压了下的 故障一样,如果要是南桥没过它的电流会不会到0.8A呢?

网友:
别总说没图啊,站内就有C466的图纸,下载一个看看。这样吧,我把链接你给找出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4399
板号:LA-3691P,看是不是这个,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显卡又压了下,还是一样的现象,我觉得有点像内存不过,该怎么查

网友:
你看看这颗IC的供电是否正常??我以前修过这样一台类似的机子,就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你所说的那两个PG都有5V电压经电阻做上拉的

网友:
上拉电阻 是否阻抗偏大?

网友:
我也接到台466 一会能开机 一会 开不了 头大 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2010-08-16):
来自: 山东烟台
这个板子有点位图吗???手头的貌似少件

网友:
仁宝的板子少去压桥,小心好的压坏的,PCB比较烂

网友:
如果确定是掉电的话,1.8V 1.1V阻抗是不是正常。换了1.8V芯片没好的话。多半就是北桥坏了。可以这样做。把北桥拆下来加电看是否还掉电,加电的电流是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