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2 ,明基代工

楼主(2010-07-15):
我真讨厌明基和奇美,奇美最多是灯管,明基用长了以后啥问题都有,不是通病的话就比较难修,今天遇到一台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就自动跳掉,指示灯不亮,量电压跳变,先换了按键,依旧跳变,先测驱动板上2.5v稳压块,拆掉稳压块直接拿了2个二极管并联,从3.3v稳压到2.5v,可惜实际只有2.3v,将就试试用,故障依旧!继续往上撞,把电源高压一体板5v转3.3v的4脚稳压块拆下来,换了个3脚的lm3940it-3.3v上去!自以为可以了,都装机了, ,发先还是不行!换了几个电容还是照旧,肯定有哪个原件热稳定性不良,开一会特别烫,于是就在特别烫的那一块摸了一遍,觉得那几个原件可能因为长期在高温下不良了,看见了光耦和大变压器在特别热的那一块,换了光耦,变压器还是算了!电压正常了,18v,5v,3.3v,装好测试一下不开机,拆开后发现驱动板2.5v稳压块的3个脚(稳压块拆掉了,拿二极管代换的),3.3v输入脚正常不再跳变,2.5v输出脚不停跳变,把2个二极管干了,把原来的稳压块装上去,开机ok,!目前在测试,正常使用!

网友:
开机正常么,也没想到是光耦,不要嘲笑我

网友:
原来工厂 代修奇美的 不知道啥原因 给人枪去拉

网友:
这社会就是人吃人的,不被别人 吃,就要吃别人

网友:
楼主的故障是用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吧?

网友:
故障是开一会儿,大概5分钟内就会自动断电

网友:
最难修的 还是一闪就灭的  其余有配件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一闪就灭我倒感觉挺好修的

网友:
我觉得明基代工的还是蛮简单的啊。

网友:
     显示器就是那几个东西,不行换整套,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回生两回熟,靠的就是经验,修多了就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明基通病好修,明基17寸用长了,温度超高,故障不一,啥鸟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