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HP nc4010的机器,BIOS能认到硬盘,但是ghost的时候却不能做进去

楼主(2010-07-15):
有台HP nc4010的机器,BIOS能认到硬盘,但是ghost的时候却不能做进去,硬盘显示是灰色的,无法对硬盘操作,谁给指指招啊

网友:
去掉品牌机的保护,

网友:
用安装版可以搞定,要不就进入win7PE再ghost.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能确定硬盘是好的吗 能换个硬盘试试吗 这个硬盘能放在其他的机器上看看吗

网友:
手动运行GHOST时加上参数,如:GHOST -noide  ,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是因为你的GHOST引导加载光驱驱动问题造成的。你现在的机器,硬盘和光驱都为SATA的,对吗,按我说的,加上参数再试一下。

网友:
LZ的问题属于正常现象,一些刚买的新机子常会有不能ghost系统的问题,一般都是因为主板南桥太新,而一般的ghost版本和PE的南桥驱动版本低,以致于无法识别到硬盘。

网友:
先挂从盘或者进PE,格掉再装,很多品牌机装系统很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