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什么主板检测二代内存最好?

楼主(2010-07-15):
最近在学修内存
请问各位前辈都在用什么主板检测二代内存呢?
最好系用那些芯片的主板呢?

网友:
945的比较稳定。

网友:
用INTEL芯片的主板比较好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测试内存的稳定性的用 品牌:华硕 ,  芯片:INTEL     集成显卡  来测试最好

网友:
哦哦
回楼上的前辈
是用过检测坏芯片
维修内存用的

网友:
呵呵,2代现在还不是很公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