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7-15):
今天 接到1东芝M300的笔记本 时亮时不亮!
这款笔记本的板子 显卡板 还是北桥是不是容易出现问题哦!
小弟新手  特来请教!不知道 从何下手哦?

网友:
能插卡吗,看不亮的时候跑多少,要没有看电流到多少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 吧,杂帮你呀

网友:
他是 MINI PCI的 无线网卡接口
我没 那种测试卡 我就是想知道 这款笔记本 有没有什么通病哦?

网友:
哈哈,让我来瞧瞧.看看你的CPU底座是不是有个大电容的.直接干下来,并六个220UF的上去,就是别的本子上的..这个是M系列的通病

网友:
并6个估计得用袋子装起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好几台了..不知道仁兄是不懂还是在装傻哦//本本CPU的滤波电容有那么大吗..

网友:
现在 电流的 跳变是这样的!开机到0.95A 然后 变化到0..78A然后就不动了!看情况 应该是跑到显卡就 不动了!各位大侠!请支招!谢谢!

网友:
没有哪位 大哥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是不是显卡板坏了?

网友:
还是 摸不到头脑!

网友:
请尝试一下放电。东芝机器好多问题可以通过放电来解决。

网友:
最好还是先按东芝M系列的通病杀一下

网友:
你的回答已经有维修思路啦,就该动手干啦

网友:
m300 用的965北桥的那款 北桥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先换电容不行在加焊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 是换CPU背面的那个电容?

网友:
北桥 虚焊的 可能性最大!有时候 我把内存 擦擦 偶尔又会亮!跑一会 关机 再开机 就开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放电的吗?我看一下你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电或 断电 COMS电池 正负极 短接5s以上 ,这样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东芝的M300的机器一种放电方法是你把主板电池拔出来短接一下。另一种是内存下面有二个三角形的点。短接接开机键。然后搞开就行了

网友:
你要是不懂还是找个专业的来修吧,别再弄出别的毛病

网友:
我也有台东芝m300的机器,加电不显示的,估计也是北桥的故障,但是换了北桥也不管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楼主修好之后记得在帖子里面说下那。。。。谢谢了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你换了没有

网友:
换张显卡试一下。

网友:
我 手头没能换的显卡哦!

网友:
这本子 修好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我 用热风枪 统统吹了一遍!用3Dmark 拷机 考了1个小时正常!谢谢各位的 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