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斗胆将1000uf换成了1500uf,提心吊胆的开了半个小时

楼主(2010-07-15):
淘宝网上购得一块据说是有时亮有时不亮的板子。

到手一看北桥附近有一颗6.3V 1000uf的电容爆了,上电的话就一直都是不亮的,POST卡00,拔了内存还是00(估计是我的POST卡坏的,现在假冒产品好多)。

手上没有1000uf的电容,于是就换了一个1500uf的上去,结果居然点亮了。进入系统拷机半个小时

在坛子上看各位高手的帖子,这个电容和旁边的场效应管一起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不知道换1500uf上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晚点上图大家一起吃吃看。

图中红圈中的那颗是我更换过的,绿圈中的是原来的那种1000uf的。

就是这块妖板,478+PCI-E的。

网友:
只要不比你原值的小,一般问题不大。但最好也不要大太多,单说1000UF换成1500UF的,不用担心,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20%   看看用在什么地   要是用在隔流的话  再大一点没有关系    要是滤波的话 不能超过20%

网友:
没事啦  这样的换经常换,只在电容电压不要低过原装的电容电压,那个UF多少都行,电压大过原电容电压也行,不过最好找接近的

网友:
没事的 我经常都是这样换 还是在旧拆下来的

网友:
呵呵 ,之前都不知多少次是这样代换电容了,放心,没事的

网友:
滤波电容大。放电时间也大。但大电容能较好的滤去主板的交流成分。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 容量 耐压等于或大于原来值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容量  电压大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CPU滤波电容 要换的话就把一样的全部换掉

网友:
谢谢涵山的耐心解答。初拿烙铁有点紧张。下决心要去基地系统的学一期。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20%   看看用在什么地   要是用在整流的话  再大一点没有关系    要是滤波的话 不能超过20%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新手都不知道的问题

网友:
没关系的,在电源输出端有些电容是要计算的,在负载端问题不大.就是小一些也没关系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20%   看看用在什么地   要是用在整流的话  再大一点没有关系    要是滤波的话 不能超过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电容之前先把板上的电容两脚多加一些锡  然后用刀头烙铁放在两只脚上左右摇动很快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之后  再把烙铁头放到主板电容脚位的两个孔上面 然后电容从板正面插进去 很快的。烙铁放上去的时候不能用力按主板  不然会弄坏PCB   无锡的焊接难一些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20%   看看用在什么地   要是用在整流的话  再大一点没有关系    要是滤波的话 不能超过20%
引用 网友C:

你跟3楼的ID是不是同一个人啊?电容怎么用来做整流啊???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该电容用于滤波的,换大点没关系的,滤除低频噪声,建议选用低ESR的电容效果好哦

网友:
V数是正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V数  ?
V数是什么意思  ?
我只知道电容只要耐压够。容量大点小点无所谓。

网友:
没新电容,可以从费板上拆的,最好要上一样的电容,这样睡觉也会安稳些。

网友:
一般都可以代换的呀,。,可是V数一样那就最好咯。。。

网友:
一般还是换大点的好,我感觉要稳定些,现在有的厂家生产的电容质量不达标,不如换个大点的放心,当然不能太大

网友:
没事啦!大胆换吧。

网友:
1000的没有换成1500的是可以的,只要不比原来的大的太多就可以。代换时候最好是换大于等于原来的电容,如果太大的话就会漏电的。

网友:
晕死,电容都能整流?
而且这话还许多人听得很顺耳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我也经常这样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耐压的压不就是指电压多少伏吗?比如说你换下来的耐压6.3V,1000uf,那你代换上去的是1500uf,多少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不存在整流    都是滤波

换电容的话   基本备齐  6.3  3300    10V  1000   16V 2200  基本的主板 都可以换了   耐压一定要等于或大于  至于容量    只要不超上我刚列出的这几款电容  我还真没碰到过代的电容不行的问题

网友:
换成大的没有问题,顶多电压大点或小点

网友:
我现在怀疑这个帖子是水贴。 LZ没学过电子电路吗  我上了3节电子电路我都知道。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20%   看看用在什么地   要是用在整流的话  再大一点没有关系    要是滤波的话 不能超过20%

以前只知道比原值大,就行了,现在又学习了

网友:
不用提心吊胆这么夸张吧
这个电容 是给北桥供电的  能点亮就说明可以 不用提心吊胆的哦

网友:
电容更换主要是看耐压和容量大小大于或等于原来的就可以了,不过当然也不能过大的

网友:
唉,如果有一点点电子基础,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支持30楼,水帖!

网友:
一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收益非浅啊,小问题大知识啊

网友:
V数一样的话滤波大一点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不隹是我的错
我打错字了  隔字打成整字了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在主板上随你怎么换 只要不比你原来的小就可以

网友:
最好换一样大的啊

网友:
这个没事的,主要是伏数对上就行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烧东西呀     1500的容量大了   释放的能量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