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不开机[申请转正]-----转正通过。

楼主(2010-07-15):
主板不上电,首先各路电源有无短路,测量到+5vo对地电阻为零,焊开jp5100,还是短路,热风拆下L5100,再次测量,判断短路在L5100后端.趁着热风顺便把CE5100(100uF电容)吹下,再次测量,短路消失,运气不错,原来滤波电容短路了.

接电源适配器测试,不开机,测量U5100(TPS51020)的22脚+5vao,电压1.2v,正常应为5v,并且芯片发热,判断芯片不良,更换,+5vao正常了,还是不开机.

接下来检查开机回路,待机电压正常,开机键有2.5v电压,按下后变为0,开机信号经Q74,和两个的反向触发器输出PWRBTN#信号,量U30E的10脚的PWRBTN#信号,常态3.3v,按下开机键后变为0,信号正常,此信号经C699,Q106输出信号为PWR_SW,按下开机键会有一个上升沿的信号,要用示波器,打开边沿触发才能看到,信号正常,测量,VSUS_ON信号时,无跳变,经查D63也是好的,即判断U21不良,更换U21,VSUS_ON信号正常,开机键按下有高电平.电源指示灯也亮了,试机,正常开机了.修复完成

网友:
上图是不是同步D触发器,哪位大虾能讲讲它的工作条件及不同条件下的输出结果,在此谢过

网友: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把图片一起发上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 对于我们新手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