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花屏

楼主(2010-07-15):
IBM T60花屏,外接显示器也花屏(有颜色的竖条条),显卡已经从做过,北桥也做过,现在不知道如何办,请各高手帮小弟出出招吧

网友:
封胶的吧,冒珠了吗,显存冒珠了 吧

网友:
是封胶的,冒珠?不明白
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你旱把显存

网友:
不明白?我现在如何查,还是显卡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
都在忙吗?没人回答哦

网友:
我觉得现在就2个可能,一是这个显卡芯片坏了。2是做显卡的时候影响到显存了,重值下显存

网友:
多半是显存问题,显存做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存 在显卡上的如何网下那啊,

网友:
整个换一片显卡就行了,T60的显存是在显卡上面的。直接换了吧,没什么想的。

网友:
估计是显存的问题,换一个显卡算了

网友:
有可能是做显卡时把显存搞得连珠了,还是换一个显卡算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事,,找一个新的显卡换上吧

网友:
换一个10版显卡吧

网友:
没封胶??????换个显卡应该可以,显存没法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