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求V星给联想代工的L-VK8T890M的BIOS,因为认不了SATA硬盘,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
11008943 GSK8M122.rar
试试这个吧
如果这个不行,就把主板的ERP 1100****给我,我帮你再找找。

网友:
凝海
的帖子
大哥,我试啦,不过没有显示。板的ERP 是不是11007136呀

网友:
高仔
的帖子
稍等,两分钟内传上来。
11007136(0627).zip
这次BIOS是没有问题了,但你说的这个故障,真是BIOS引起吗?

网友:
主板就有显示了,不过SATA还是认不了硬盘

网友:
凝海
的帖子
多谢大哥,OK啦,

网友(2018-04-30):
谢谢!有块主板bios版本是GSK8M120,不识别amd的5050e, 如果刷GSK8M122不知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