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时钟 和主时钟0

楼主(2010-07-15):
技嘉845主板 上CPU假负载 总线时钟 0.3V 主时钟0V 请问总线时钟和主时钟有什么区别啊。总线时钟是不是CPU到北桥前端总线的时钟。主时钟是CPU 的时钟。这是一块正常的主板,上假负载测不到主时钟。别的参数正常
cpu

网友:
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是电压拉不起来的呀。。。。非要上CPU才行的呀。、、、、

网友:
一般测BIOS的时钟就可以了1.6v高电平

网友:
CPU假负载上测到的一般是0.4左右 测一下BIOS 还有PCI插槽上面的时钟正常没有

网友:
PCI插槽上,和内存上可以测到时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