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一亮一关反复开关机

楼主(2010-07-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171的显示器一亮一关反复开关机电源指示灯也是一亮一灭的,已经排除是灯管和按钮的问题了,用外置12V电源加高压条点灯管可以正常显示,说明驱动板和5V供电也是正常的,后来加高压条连在电源一体板的12V上症状和之前一样一亮一关反复开关机,说明也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感觉像12V供电的问题,像是不太稳定的,电压会跳变,但不想不出是那个元件坏了,请高手门指点一下,帮帮小弟!~补充一下,听客户说好像是打雷坏的,但是没有明显的伤处[ 请大家帮我看下电压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总觉得VCC电压好像太低,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12V供电的问题,像是不太稳定的,电压会跳变,

那就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估计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板肯定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想把这个板子修好~!

网友:
电源看似简单。实际上挺难,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12V负载重,二是电源带载不足,按此思路定能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电容,开关管

网友:
电源管对地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代换一下

网友:
换光耦试一下.在变压器边上那个四个脚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高人电源管对地的电阻正常值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pwm IC, 稳压电路,限流电阻,并些电容看看会不会是有哪个电容出问题了看不出来的

网友:
已经更换了电源开关管,没换之钱测12V电压在14.58V左右有时会跳到10V左右,现在换了以后电压在12.68V左右基本稳定,看来是有希望了,今天只带了一块电源一体版回来,明天上班去店里连屏测试一下,希望能搞定啊!~

网友:
雷打坏的只坏电源开关管啊还算走运了的,一般光耦和431都会坏的

网友:
可能是整流二极管不良带不起负载

网友:
今天已经试了,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昨天加高压条的时候没有把向高压部分的电路断掉,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TL1451AC的VCC电压应该是多少?我现在测的电压只有0.6V-1.5V跳变

网友:
高压部分,可能是5707或是9024了,怎么看都像明基的板。

网友:
不是明基的哦!~实在不行只能加高压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PDF看,9脚VCC支持电压范围为3.6-50V。
一般12V比较多,你这个明显太低了。

要先把电源搞定了,再来修高压板,可以用高压板代换,确定12V电源正常后,再来修。

网友:
已经可以确定12V是正常的,跟VCC脚相连的是2个小的贴片三接管,不知道是干什么作用的,其中第一个的一端跟VCC相连,一端有12V的电压连,还有一脚跟第二个的一端相连,第二个的另一端是接地的,最后一端是通驱动板的开启信号的,小弟描述的不是太专业,请高人赐教!~

网友:
打下vcc pwm1 pwm2  阻值

或者 拆掉 测下vcc

一般都是5v 左右

很典型的故障 期待修复

网友:
我个人觉得问题没那么复杂呀  你把图中的2个Q1   Q2取了  驱动板过来的那线接到你换上去的高压条开关上不就好了  12V  LZ说有短路 那就断开  不过别把回路给断了  液晶上一般都有一路反馈电路的    只要把去高压那块的12V给断了就好了    不知LZ现在是否修复此机

网友:
这种板应该还是换板稳定把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哦!~本来最坏的打算是加个高压条,谁知道加了又有新问题出现了,现在一亮就黑屏了,没装进机壳时还是可以点亮的,装进去就这样了,现在打算换通用的电源一体版了,虽然没有修好,但是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解答,从中我也进步了很多

网友(点评):
能修 尽量修 这才是所谓的芯片级维修员!